楼主(2005-03-03):
为什么我怎么也装不上CX-P5.0
运行时总是出现“程序错误”对话框?
左边是一个黄色的三角框,里面是一个黑色的感叹号
然后左边写着两行字:

Cx-p.exe产生了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您需要重新启
动程序

正在创建错误日志。

標題寫清楚,只喊救命....來亂的?

网友A:
不是很清楚.CXP是哪里来的?

网友B:
为什么我怎么也装不上CX-P5.0, 运行时总是出现“程序错误”对话框? 左边是一个黄色的三角框,里面是一个黑色的!
然后左边写着两行字:
Cx-p.exe产生了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您需要重新启动程序 正在创建错误日志
標題寫清楚,只喊救命....來亂的?

先問大家知道這傢伙說啥!?
1.先說您的OS
2.CX-PROGRAMMER有無安裝完成,及安裝版本.
3.CX-PROGRAMMER安裝的套件,或是有無安裝其他的OMRON網路軟體?
4.你掃毒沒有?

楼主:
不是呀,我是做OMRON代理的。难道让我把电脑重新装一遍?
放在别的电脑上,全都能搞定,应该是系统的问题,不是安装上的错误,有没有仁兄遇见与小弟同样的问题?

谢谢楼上!

网友C:
大哥啊,我都购买了OMRON的CS1产品,为啥在代理处拿不到CXP5.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啊,我都购买了OMRON的CS1产品,为啥在代理处拿不到CXP5.0?
按理说应该给你的,可能他们自己都还没有。
你是什么单位的,或许我可以帮你弄到。

网友C:
我在OMRON的技术支持部看到有Cxp5.0,但他们说该软件还没推广。
fanzhixing大哥,我们单位主要做自动控制
QQ:419334951

网友B:
不是呀,我是做OMRON代理的。难道让我把电脑重新装一遍?

什麼是不是!您現在是裝不起來!跟你是不是代理何干係?

要你回答上面三個問題,你回答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