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大家好  想请大家帮帮忙   如变频器装在开一半风门的机器运转的状态下  能省多少电 或给我发一个计算公式  谢谢

网友A:
楼主,你这样的提法是很难让别人给你算出节电多少的,首先,风门开不开一半,跟节电没有必然联系.不过有一简单的算法,你可以参考,
对于风机类负载:输出功率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举个例子,一台45KW的风机电机,在某一状态,轴输出功率为30KW,在同样的情况下,你把频率变为45HZ,那么节电为30-(45/50)*(45/50)*(45/50)*30=8KW,当然这个算法在低速区不适合,至于为什么,低速区在哪个范围,你可以查阅变频器的V/F原理.
  以上运算不考虑你的运行状况的改变.

寡闻之言,各位见谅

网友B:
如果是单纯的流量控制(而不是风压)是应该能计算出来的,我也在探索这个问题的答案。
不过因为本人的水平比较低,准备加变频器在我们公司的55或75KW的风机上实测一下,列出一个对照表,即:风量为10%、20%......100%时通过进口阀门开度控制和用变频器控制的电流对比(电流基本能反应电耗了,虽然功率因数要有点变化)。到时候在这里公布。
 现在有点麻烦的是我们公司不是我开的,我只是个打工仔,要找机会才行,估计本月应该能做出这个对比试验。

楼主:
谢谢,电机功率为132kw,当风门关一半时轴功率有多大

网友A:
TO yanli7234
非常感谢你有这个计划,如果你有这个数据,请无论如何给我一份,我的E是:WINNING01@126.COM,如果我有什么给你的,我必给你

网友A:
楼主:
 风门关一半,从能量角度考虑,简单地看为全开时的一半,但实际不是这样,对于同样的管道情况
当你把风门关一半,风压必定增加了,如果你的风机输出风量与管道口径匹配的话,我估计大概轴输出功率为全开时的2/3左右,注意:你全开时风机的轴功率不一定是132KW

网友A:
TO yanli7234:
你在测量时最好成绩把这几个参数对应,电流(如对应变频器,要进线端),风量,风压(这个也重要)
真希望跟你这样严谨的人交流

网友B:
楼上的朋友,因为我要做一次这种规模的试验也非常不易,欢迎你多指点,我们好象应该列一张表,到时候我把数据给添上。

网友C:
非常赞成,大家都辛苦了,谢谢大家~~~~~~~~~小弟出来乍到,还请多多帮助

网友A:
TO yanli7234:
 我想如果你有条件就这几个参数列表:
  序号    风门位置(开度)     风门前压力       风门后压力       风量     输出电流      功率因数
                  %
此表做两张,一张是工频,一张是变频
如果你有功率因数表的话最好也做一个功率因数的测试
你看看还有什么补充.

网友D:
其实,俺有时也有同感,到底节电率该怎么计算呢?
也许该统计??
可是最后在我们做效益分析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偏差!
节电率,负荷率,总是在变化,
现在我有个空压机的改造,使用变频器改造(该用恒转矩的换平方转矩的,规格大了)
就是在实际的效益分析上,不好下结论!
A)本身机器改造后,运转正常,但用气量不稳定,有时连一半都达不到,变频器约在25HZ时,反而多耗电,(实际电表测量的结果),但在用气量大时,省电效果很明显,厂家让我们解决问题,

哪位高手给俺点意见???(俺没有招,这本来是负荷率低,俺以为)
所以,yuanli7234,兄的实验,俺大大的支持,起码,俺想知道底线到底线到底是多少!

网友A:
你是多少功率的空压机啊,在用气量为一半时,按道理应该变频省电,我想知道这个时候,变频(25HZ),耗多少电,工频用多少电

网友E:
针对11楼,有两点想说:
第一,就变频器本身而言,耗电大小与输出频率无关,而与输出的负载电流有关。耗电量的单位,度是千瓦/小时。这就决定了它只与电流成正比关系。由此说来,变频器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功率因数(针对他的输入特性),耗电的大小由输入电流决定。基本上没有输出频率什么事,和电机的转速没有关系。
第二,交流电机的特点是,只要一上电,哪怕是空载运转,都要有一个空载电流的损耗。对于中小功率的交流异步机,这个空载电流(严格的说应该称作激磁电流加空载转矩电流)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8%-33%左右。也就是说,电机即使不带负载,也要耗电。但是要比带载时耗电少。
11楼的问题说25Hz时反而耗电大。只有一种可能,此时的负载电流比高转速时还要大。否则不可解释。

网友A:
TO  yue800120:
你做的这个系统总的节电率是多少啊,能告诉我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其实,俺有时也有同感,到底节电率该怎么计算呢?
也许该统计??
可是最后在我们做效益分析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偏差!
节电率,负荷率,总是在变化,
现在我有个空压机的改造,使用变频器改造(该用恒转矩的换平方转矩的,规格大了)
就是在实际的效益分析上,不好下结论!
A)本身机器改造后,运转正常,但用气量不稳定,有时连一半都达不到,变频器约在25HZ时,反而多耗电,(实际电表测量的结果),但在用气量大时,省电效果很明显,厂家让我们解决问题,

哪位高手给俺点意见???(俺没有招,这本来是负荷率低,俺以为)
所以,yuanli7234,兄的实验,俺大大的支持,起码,俺想知道底线到底线到底是多少!
我估计你那个空压机是螺杠式的,他的润滑系统是不是同轴传动?
如果是的话,一是润滑不良,二是空压机低频时效率不高

网友D:
谢谢各位高手的意见和提问~!小弟先对没有事先说清楚的地方道歉,并做进一步的说明。
空压机里的电机是132KW的,8极。700转,型号是Y--8---132M 类似的东东,
变频器在25HZ时,电流约130A左右,工频110A多点(现场勘察是因为有电磁阀调节的原因,才这么低),空压机是什么类型的,俺接触的少不好确认。润滑系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都有专人定期或不定期的维护,这个保证还是有的!
TO:1330577326,俺这个系统的初步节电率为:15%(用风量高峰时的结果),别的效果就没有法写,因为时间和货款的原因,只能找好点的写。
TO:KDRJL,谢谢您的指点,我想因为电磁阀开关的原因,所以耗电才大的吧,
谢谢各位的指点,因为这个工程做的很模糊,所以,一些地方让我感到迷茫,谢谢了,您和您,呵呵,还有您们~~~~~~~~~~~呵呵

早点休息,哄孩子,搂老婆睡觉吧,

网友G:
楼主: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下这本书《电动机及其系统节能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里面对你提的问题有很详细的见解! 这几天我在做毕业设计,刚好翻看过。
 至于这本书,你只要随便找个大学图书馆,我相信都应该找到的!

希望我的意见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谢谢各位高手的意见和提问~!小弟先对没有事先说清楚的地方道歉,并做进一步的说明。
空压机里的电机是132KW的,8极。700转,型号是Y--8---132M 类似的东东,
变频器在25HZ时,电流约130A左右,工频110A多点(现场勘察是因为有电磁阀调节的原因,才这么低),空压机是什么类型的,俺接触的少不好确认。润滑系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都有专人定期或不定期的维护,这个保证还是有的!
TO:1330577326,俺这个系统的初步节电率为:15%(用风量高峰时的结果),别的效果就没有法写,因为时间和货款的原因,只能找好点的写。
TO:KDRJL,谢谢您的指点,我想因为电磁阀开关的原因,所以耗电才大的吧,
谢谢各位的指点,因为这个工程做的很模糊,所以,一些地方让我感到迷茫,谢谢了,您和您,呵呵,还有您们~~~~~~~~~~~呵呵

早点休息,哄孩子,搂老婆睡觉吧,

兄弟你要多观测,我给你说空压机的润滑系统是同由主电机同步带动的。一是如果主电机转动变慢,油泵如何泵油?而不是保养不保养的问题。二是空压机是有自动加载阀,但是他是在系统压力达到设定程度和一定时间时动作。还有变频系统就是无负载时,低频运行也比高频运行节电(是一定条件下)。
一家之言,大家有空多探讨一下。谢谢
另外做节能改造说它简单也不简单,我个人是这样感觉的。

网友H:
好的很呢

网友I(2008-03-03):
引用 楼主:
大家好  想请大家帮帮忙   如变频器装在开一半风门的机器运转的状态下  能省多少电 或给我发一个计算公式  谢谢
首先,如果你用变频调速,就把风门开到最大当需要调节风量时,调节变频器的频率.这样节电是有明显效果的.如果你把频率设为40HZ,你的理论节电率是40%左右.这是二次方律负载的特点.

网友I:
引用 网友E:
针对11楼,有两点想说:
第一,就变频器本身而言,耗电大小与输出频率无关,而与输出的负载电流有关。耗电量的单位,度是千瓦/小时。这就决定了它只与电流成正比关系。由此说来,变频器的特点是具有较高的功率因数(针对他的输入特性),耗电的大小由输入电流决定。基本上没有输出频率什么事,和电机的转速没有关系。
第二,交流电机的特点是,只要一上电,哪怕是空载运转,都要有一个空载电流的损耗。对于中小功率的交流异步机,这个空载电流(严格的说应该称作激磁电流加空载转矩电流)一般是电机额定电流的28%-33%左右。也就是说,电机即使不带负载,也要耗电。但是要比带载时耗电少。
11楼的问题说25Hz时反而耗电大。只有一种可能,此时的负载电流比高转速时还要大。否则不可解释。

老大,你好像对变频器认识不够深哦!!~!~变频调速的功率=电机消耗功率+变频消耗的功率.对于恒功率负载来说,调节频率不能改变电机的消耗功率.但对二次方律负荷来说,频率的高低和消耗功率的关系,就很大了.也就是说,减下输出频率,能大大地减小消耗功率.这就是对水泵和风机实现变频节能的关键!~

网友J:
请和我联系 广州电话: 15817088907
我们是专门做这方面节能的,你可以不花一分钱实现你的想法。
广州电话: 15817088907

网友K(2015-09-24):
回复 网友A:
还有罗茨风机,离心风机才能这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