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我想求教的是,我们这的电压很不稳电压波动比较大数控车床老出问题请问用什么牌的稳压器好,还有什么办法解决回复万分感谢。有4台数控车床!!!!!!!!!

网友A:
好的数控系统应该已经具备稳压抗干扰能力。
在 286 386 时代,我作过试验,一般的 PC 机在供电电压 180 伏时可正常起动,在 160 伏时能够工作。
本人用 PC 机做数控,在工厂车间环境,从来不加额外措施,并且劝人最好不要用交流稳压器。
你应该首先对数控系统的插头,插座,端子,螺钉,接插件等仔细排查,不得松动或油污。
注意数控系统的供电和机床的动力供电进线回路应分开。
如果要用稳压器,千万不能用 圆柱状名为“交流电子稳压器”的自动调压器,应该用 “净化交流稳压器”。

网友B:
请问为什么?
如果要用稳压器,千万不能用 圆柱状名为“交流电子稳压器”的自动调压器,应该用 “净化交流稳压器”。

请问为什么?

网友A:
圆柱状名为“交流电子稳压器”的自动调压器具有较大的机械惯性,反应速度慢,并且没有改善电源供电质量的能力。
建议你用 http://www.baidu.com/ 搜索 “净化交流稳压器” 你就可以得到很多相关知识和产品,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