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给开关三极管C-E两极上并接一个二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带的是感性负载时,需要并接保护二极管。

网友B:
这种接法很少见,绝对不是2楼所说的续流作用。续流是与负载并联。楼主你没看错吧。在开关三极管中抗饱和也不是这种接法。

网友C:
直流 带 感性 时 用做 续流保护
逆变器中 常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流 带 感性 时 用做 续流保护
逆变器中 常见

你平时是这样接的吗?楼主所说的那种接法能起续流做用吗?他说的可是E,C并联二极管

网友D:
改善三极管关断的速度

网友E(2006-11-16):
三极管在开关状态下工作。

网友F(2008-01-30):
二楼讲的没错,接感性负载时反向并联一只二极管可以保护三极管

网友G:
阻尼二极管!

网友H:
保护三极管,防止倒流把三极管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