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3):
问一个很弱的问题。我们小区刚刚更换了供电线路,每个单元一个总表箱,里面有分表进入住户。我想问一下,如果是三相五线,是不是只有一个火线和工作零线组成相电路进入住户?保护零线接哪里?是接表箱的金属外壳上面还是也进入住户??漏电保护器是在空气开关中吗?为什么我们每家住户有一个空气开关,表箱里面还有一个空气开关?这样不是浪费吗?

网友A:
我们这里一般是这样做的:
1、如果是三相五线,是不是只有一个火线和工作零线组成相电路进入住户?
     火线、零线、地线都要进户。
2、保护零线接哪里?
   是接地线一般接室内插座里。
3、是接表箱的金属外壳上面还是也进入住户??
  表箱外壳要接地 ,也要入户。
4、为什么我们每家住户有一个空气开关,表箱里面还有一个空气开关?这样不是浪费吗?
这是为了方便住户处理故障,避免楼上楼下来回跑!

网友B(2008-06-23):
许多地方的住宅楼供电,都不符要求,进户只有火线、零线,不知保护线在那里?

网友C:
问一下2楼的师傅,在接表箱的金属外壳上的入地线--同时接着工作零线和保护线吗?

网友D:
那樣就不叫三相五線制了!

网友E(2008-10-21):
三相五线不是入户的

网友F:
火线、零线、地线都要进户
保护零线在进户的终端箱里面有的,内部的插座的保护零线是一般装潢公司做的
现在的漏电保护器一般是和空气开关(高分断小型断路器)组合使用的!

网友G(2008-11-21):
保护零线接总电箱,再总总电箱引保护零线到住户家。

网友H:
你的这个供电系统是TN--S系统,他的零线是工作零线,这个系统中只有保护地线,没有保护零线

网友I:
现在新开发的小区应该都有保护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们每家住户有一个空气开关,表箱里面还有一个空气开关?这样不是浪费吗?

那个是总开关,断开总开关可以对总开关后面的线路进行维修,如果没有这个总开关,维修后面的线路,要去停上一级总开关,很麻烦,也不安全

所以说,不浪费,必须有的

网友E:
火线、零线、地线都要进户,这是没有疑问的,家里的三孔插座用专用的检测地线的装置能够检测出是不是地线也接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