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B的COM控件

楼主(2005-03-04):
我用MCSCOMM控件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创建了一个Form窗口,添加两个文本控件Text1、Text2,和一个Command1、一个MSComm1_OnComm。我用RS232将两台电脑连起来,结果不能通讯,COM口,我用网上下的程序试了,是没问题,可以通讯。我的程序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number$
number$ = Text1.Text
Text2.Text = Text1.Tex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Dim read As String
read = ""
Text2.Text = read & MSComm1.Input
Case comEvSend
read = ""
Text2.Text = read & MSComm1.Output
End Select
End Sub
请问错在哪?如果你忙,有空回答我。
  祝工作顺利、好晕连连!

网友A:
1网上下的程序试了,是没问题,可以通讯-线连接的是对的
2Case comEvSend
 read = ""
Text2.Text = read & MSComm1.Output
去掉,在command1里加.output
3.设置响应中断的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