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想问一下高速处理指令DHSCS ,DHSCR的使用方法。

  举一个例子吧。
  DHSCR D200 C235 Y1
  DHSCS D200 C235 Y2

  是什么意思啊?我看了程序,发现C235这个计数器在前面都没有写那里开始计数的,用哪个输入来计数,它怎么累计的?

使用是三菱FX2N-48MR的PLC

网友A:
仔细看手册,编程试验一下。

网友B:
x000输入,C235只根据X000的通断来记数,所以不用写在哪里开始记数,当C235的记数值达到D200中的值,Y1复位,
当C235的记数值达到D200中的值,Y2置位,我刚看的,楼上老师对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有一点,原来需要对M8235进行复位或者置位。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步进顺序写一个程序,在程序中使用T计时器,我想问一下,能不能每个周期用一个不同的T,比如第一周期用T1,那么第二个就用T2,一直用到T200,然后重头再来这样?
例子
LD M8002
SET S0
STL S0
OUT T1 K5
.
.
.
RET
END

就是希望程序中的T1能每一个周期换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