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我的伺服电机,伺服驱动是用内部指令。不需要外部脉冲信号。当我外部控制端没有发运转信号。但是电机会很慢很慢的在运转。为什么??如何解决??

网友A:
你的参数没有设置好。在速度控制模式下,没有速度指令电机会有零速漂移。在位置控制模式下,不会发生零速漂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