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我用的是富士变频器,(5000G11S系列),通过家用pc,使用16进制编码为: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0 3F 3A 30 03 37 33 进行频率写入(40.00Hz), 为什么变频器只显示20.96Hz?????

还有01 31 32 05 57 53 30 35 20 31 33 38 38 03 36 3E 进行频率写入(50.00Hz)时,变频器不响应,没有返回值,通过实验发现,只要16进制编码中(31 33 38 38)和(36 3E)中个位不出现如'3A',4B','5d'等字符,都可以顺利通过,请问为什么???????????

网友A:
第一条中的:30 3F 3A 30应该是想发送0FA0吧?但是这发送出去的不是0FA0,而是:0?:0,变频器能够给你转到29HZ算蛮好了。呵呵。应该是发送:30 46 41 30才对。下面的指令同上

网友B(2005-07-08):
2楼的说得对,请认真核对变频器的ASCII编码。数字0~9对应为30~39,而A~F对应为4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