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检测油毡的厚度 omron 应该用什么SENSOR??请教高手。是用在流水线上动态检测的。

网友A:
可以用ZX-E系列的智能传感器,可以参考连接http://www.omronservice.com/doc/product/1007.rar

网友B:
ZX-E系列的智能传感器

呵呵呵~~~好貴呦.

楼主:
斑竹,估计要多少钱??能透露一下吗?

楼主:
我想找一个SENSOR检测油毡厚度的,精度要求不是很高,但价钱要实惠点的,请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A:
精度多少?总得有个要求吧,不然怎么帮你选择?

楼主:
4楼斑竹,该SENSOR在什么价位,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谢谢斑竹提醒,该产品要求±0.5MM。要求不高吧??又没有好的推荐???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便宜的传感器,要不就是ZX-L激光位移传感器,杀鸡用牛刀吧

楼主:
谢谢斑竹,请问你知道大概在什么价位吗??

网友A:
价位不清楚啊,你可以问问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