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请问各位高手,有没有自由口模式的MODBUS通讯例子程序,主站Master和从站Slave的.能否给予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指485方式发送MODBUS指令?所有要发送的指令要在程序中写好,然后加上校验发送?
这里最难的地方是校验的计算。程序有,请给MAIL地址。

网友B:
pycathiu 兄:
樓主都沒說是基於哪一套系統執行MODBUS.喝喝喝~~您給樓主,他不見得能用.

网友C:
RTU方式用CRC校验。

楼主:
多谢各位!
是485 RTU方式。我使用过OMRON CJ1M系列,也使用过C200HG。
无论哪个系列都可以,有个例程,我也可以自己稍做修改。

pycathiu大哥,多谢了!

long2005@china.com.cn

或 long2005abc@yahoo.com.cn

万分感谢!

网友D(2005-04-17):
大哥,我也要,谢谢!
yxzhong@people.com.cn

网友E:
我也要,谢谢!
email: zyq423@126.com

网友F(2010-08-20):
我也要,谢谢!

    dkdkdk_ok@126.com

网友G:
我也要一份 duhuaiyu_123@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