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55KW的电机连着的是泵?

网友A:
45KVA的变频器不是45KW,额定功率只有30KW,只能带30KW的电动机;

网友B:
搂主问题及其初级。这是一种教育的失败,像这种问题,在课堂里的课程设计,就应解决了。现在的专业学习,这种选型方法的初级问题怎么都解决不了呢?真是一种倒退。悲哀呀。

问题中,看似好像在卖一个“官司”,就是“小”变频器,能不能拖动“大”电机的问题。乍一看,也会跟着说,是呀,怎么“小”变频器能带动“大”电极呢?吃错药了吧?其实,只要抓住了设计选型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提出来,而是应该理解的常识。

变频器,作为一种功率驱动器,是有负载工作特性的,比如说,对于线性负载特性(恒转矩负载)的,设计者规定了一个允许的长期连续工作电流。对于变转矩--抛物线负载特性(风机泵类负载)的,设计者又规定了一种允许的长期连续工作电流。因此,比较“地道”的变频器制造商,都在自己的产品说明上标出了两个允许的输出电流值,一个是基本负载电流(恒转矩特性的应用);另一个是最大输出电流(抛物线转矩特性应用)。正是有了这种设计,所以人们发现,如果对风机泵类负载进行控制,可以选用小一功率档次的变频器驱动。比如,选用11kw的变频器,可以控制15kw的电机驱动风机。殊不知,这个驱动风机的15kw电机的额定电流并未有超过11kw装置的最大允许电流值。以此类推。

选型的基本原则:电机的工作电流必须小于或这等于变频器最大允许工作电流。这是基准;还有一个基准,就是电压等级。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尤其是功率,负载性质不同,功率不好说。

上述这东西,太基本、太是应知应会了。而且网上各论坛里,都有议论。如果你经常地使用“名家”品牌的装置,也会涉及此知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搂主问题及其初级。这是一种教育的失败,像这种问题,在课堂里的课程设计,就应解决了。现在的专业学习,这种选型方法的初级问题怎么都解决不了呢?真是一种倒退。悲哀呀。

问题中,看似好像在卖一个“官司”,就是“小”变频器,能不能拖动“大”电机的问题。乍一看,也会跟着说,是呀,怎么“小”变频器能带动“大”电极呢?吃错药了吧?其实,只要抓住了设计选型的基本原则,这个问题根本就不会提出来,而是应该理解的常识。

变频器,作为一种功率驱动器,是有负载工作特性的,比如说,对于线性负载特性(恒转矩负载)的,设计者规定了一个允许的长期连续工作电流。对于变转矩--抛物线负载特性(风机泵类负载)的,设计者又规定了一种允许的长期连续工作电流。因此,比较“地道”的变频器制造商,都在自己的产品说明上标出了两个允许的输出电流值,一个是基本负载电流(恒转矩特性的应用);另一个是最大输出电流(抛物线转矩特性应用)。正是有了这种设计,所以人们发现,如果对风机泵类负载进行控制,可以选用小一功率档次的变频器驱动。比如,选用11kw的变频器,可以控制15kw的电机驱动风机。殊不知,这个驱动风机的15kw电机的额定电流并未有超过11kw装置的最大允许电流值。以此类推。

选型的基本原则:电机的工作电流必须小于或这等于变频器最大允许工作电流。这是基准;还有一个基准,就是电压等级。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尤其是功率,负载性质不同,功率不好说。

上述这东西,太基本、太是应知应会了。而且网上各论坛里,都有议论。如果你经常地使用“名家”品牌的装置,也会涉及此知识的。

详细的解释,楼主。。。。。。

网友D:
可以用,只要你是专家

网友E:
同意4楼任工的技术观点。西门子MM440中最大的200KW的变频器如果带风机/泵类负载可以带到250KW

楼主:
这样啊
我的另外一台电机也是55KW的用变频器只是用到15HZ就満足了
我想另外的一台电机是不是能用小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啊
我的另外一台电机也是55KW的用变频器只是用到15HZ就満足了
我想另外的一台电机是不是能用小点的
你的第一个帖子说,55kw的电机,连接的泵;你的这个帖子又说,55kw的电机只用在15Hz。哼哼,你想气死我呀。怎么设计成这样子。那钱不当回事呦。如果你要是55KW的电机用于泵,而且只工作于15HZ,我晕倒!
回答我,如果是真的,我将此贴置顶展览,这个设计乃“杰作”也。

楼主:
是这样的
我现在有两个电机,两个变频器。
有一组变频器拖动电机连着泵现在已经在用住,用的是15HZ。
而另外一组只是电机和泵而已;而我想把那闲住的变频器也用上,
能不能呢。

网友E:
如果这样,估计可能行,因为电机是轻载,但要把变频器中的参数设置好了。

网友F:
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机最大工况时的电流,

只要电机电流小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你尽管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