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我现在需要在MATLAB里进行数据采集卡的采数等操作,我先在C下创建MEX文件,然后在MATLAB中进行调用,结果是C编译正常,但是在MATLAB调用的时候,提示不认卡的函数。请问我哪里出了问题。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实现我的要求。急!谢谢回复。

网友A(2007-05-17):
题目:世界上最便宜的直接支持matlab的USB数据采集卡!
您好:
    我设计了一款能和matlab直接接口的采集卡,国内类似的东西都极贵,而且使用如此方便的好象没有。我估计是世界上最便宜的能直接支持matlab的USB数据采集卡!主要用于控制领域的算法研究。希望能与你们的网站合作,进行推广。它既可以做信号发生器,又可以做虚拟示波器。还可以作为AVR单片机学习的开发板。
我的联系方式:
电话:           13525191434
Email:          ytl5913@163.com

Matlab的强大功能众所周知,但是它直接支持的硬件很少而且极贵,USB接口的几乎没有。这块采集板(开发板)是专为matlab优化设计的,能直接支持SIMULINK进行硬件在线仿真,做控制的工程技术人员有福了!吐血推荐!
详细信息请登陆:  www.dzmi.com
主要特点:
1、支持simulink的模块,拉出即可使用,半实物仿真极为方便。
2、支持matlab编程及GUI界面,可在线研究算法。
3、使用USB接口,可以热插拔,使用很方便。
4、4路AD输入,2路DA输出,4路IO。2路指示灯。两路键盘
5、使用Mega16开发,还可以作为AVR单片机的开发板,学习USB通信(D12芯片)的开发板,速度远远超过51芯片。留有下载线接口。一板多用,是完全可以实用的采集板,稳定性及技术含量远远超过同类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