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哪位高手有三菱a970 got编程通信线连接的线路?是两头都是232口的,我在电脑城买了一根,不能用,应该是连接不一样吧,谢谢!

网友A:
在电脑城买肯定不能用啦,还是去好好看看使用手册吧!

楼主:
我买的是一般的232串口对232串口的线,外形状当然和三菱的一样,不过用不了。就是不知道三菱的内部电路啊。所以才求助呢。不过我听说有人成功过。

楼主(2005-04-18):
haha ,我知道是怎么连接的了.

网友B(2007-09-24):
请教您一下,您怎样连上的。WANG001LIN·126。COM

网友C:
用FX232-CAB-1这个电缆

网友B:
我用AC30R2-9SS点电缆不行吗?我查的他们说用这个编程,我想用它通讯业行啊。但是就是连不上。您说什么原因呢?您卖电缆吗?多少钱一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