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哪位知道延边三角形启动方式的原理?

网友A:
三角部分是为了增加启动转矩,延边部分是为了降低启动电压(实际就是降低启动电流),跟普通的三角接法和星形接法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B:
降压启动一种。

楼主:
呵呵,地球人都知道啊

网友C(2005-05-25):
延边三角形启动时将电动机的一部分定子绕组接成Y形,一部分绕组接成△形,如A图所示,从图形上看,就好象将一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延长,故称延边三角形。电动机启动后三相绕组接成△形运行。延边三角形启动的电动机,定子绕组共有9个抽头,启动时4与8、5与9、7与6分别接成A图形式,正常运行时则1与6、2与4、3与5分别接成图B形式。此种启动方法介于Y——△降压启动方法之间,启动时,每相绕组所承受的电压,比接成全Y形时大,故启动转距较大,同时可以采用改变8两段绕组(如1与7及7与4)的匝数比来得到不同的启动电流和启动转距。由于采用延边三角形激动比普通电机的绕组多3个抽头,使电动机结构复杂,必须专门生产,从而限制了本方法的实际应用。
                 图A  启动时接法                              图B  正常运行时接法
不好意思,图形显示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