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4):
关于I2C总线问题我还有些不明白,如何编写89C51的I2C总线程序,哪位大侠有例程?不胜感谢.

网友A:
#pragma db cd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AT89X51.h>
#include<iic.h>

void sta()        //启动iic总线//
{
SDA=1;
SCL=1;
while(SCL==0)
{;}
_nop_();
_nop_();
SDA=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void stop()
{
SDA=0;
SCL=1;
while(SCL==0)
{;}
_nop_();
_nop_();
SDA=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void mack()
{
SDA=0;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DA=1;
}

void mnack()
{
SDA=1;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DA=0;
}

void cack()
{
SDA=1;
SCL=1;
F0=0;
if(SDA==0)
  {
       SCL=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else
   {
        F0=1;
        SCL=0;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wrbyt(uchar shu)
{
uchar i;
for(i=0;i<8;i++)
  {
     if ((shu&0x80)>0)
        { wrbyt1(); }
     else
        { wrbyt0();}
     shu<<=1;
   }
}

void wrbyt0()
{
SDA=0;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

void wrbyt1()
{
SDA=1;
SCL=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DA=0;
}

uchar rdbyt()
{
uchar nn=0xff;
uchar j;
for (j=0;j<8;j++)
   {
        SDA=1;
        SCL=1;
        if(SDA==0)
           {
                   nn<<=1;
               nn=(nn&0xfe);
               SCL=0;
            }
         else
            {
                   nn<<=1;
               nn=(nn|0x01);
               SCL=0;
            }
    }
    return(nn);
}

//********************写N个字节子程序************************//
//slaw--写寻址字节, number--字节数, ff[]--N个字节数组//

void wrnbyt(uchar slaw,uchar number,uchar ff[])
{
 uchar idata k;
writ: do
  {
        sta();
        wrbyt(slaw);
        cack();
   }while(F0==1);
for(k=0;k<number;k++)
   {
        wrbyt(ff[k]);
        cack();
        if(F0==1)
            goto writ;
     }
stop();
}

//***************读N个字节子程序*********************//
//number--字节数,slar--读寻址字节,qq--贮存单元数组//

void rdnbyt(slar,number,qq)
uchar slar,number,qq[];
{
uchar idata data0,l;
do
   {
      sta();
      wrbyt(slar);
      cack();
    }while(F0==1);

 for(l=0;l<number;l++)
    {
       data0=rdbyt();
       qq[l]=data0;
          if(l<(number-1))
             { mack(); }
     }
  mnack();
  stop();
}
////////////////////////////////////////
// ****************************************************************//
//------------- 虚拟 i2c软件包头文件  iic.h  -----------------------//
//****************************************************************//

sbit SDA=P1^1;                        //定义IIC数据线//
sbit SCL=P1^0;                       //定义IIC时钟线//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xtern void delay(uint x);          //延时子程序//
extern void sta();           //启动IIC总线//
extern void stop();          //停止IIC总线//
extern void mack();          //发送应答位//
extern void mnack();          //发送非应答位//
extern void cack();        //应答位检查//
extern void wrbyt(uchar shu);        //发送 1 个字节//
extern void  wrbyt0();
extern void wrbyt1();
extern uchar rdbyt();                    //读取 1 个字节//
extern void wrnbyt(uchar slaw,uchar number,uchar ff[]);   //发送N个字节//
extern void rdnbyt(uchar slar,uchar number,uchar qq[]);   //读N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