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5):
大家用GX仿真软件试过这条程度吧?
     LD X0
     ALT Y0

     当我把X0置位时,为什么Y0却是ON和OFF交替变换呢?是仿真软件本身的缺陷?

     多谢回答!!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ALT是连续指令,你用ALTP试以下,或用LDP X0

网友B:
请教如何使用仿真软件?

楼主:
二楼说的对,前几天没条件试,今天试了一下,确如二楼所说。。。。。。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