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5):
proface触摸屏可以想办法连接条码打印机,打印条码吗,或者plc连接其他什么硬件打印条码吗,不使用计算机,请高手推荐个可行的方案,我找串口通讯的条码打印机没找到,假如触摸屏直接可连接条码打印机就好了

网友A(2006-12-12):
我想应该可以用单片机来接条码枪吧

网友B:
好像不行,都是连接的喷墨的打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