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5):
想问一下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端,只有50V左右怎么回事?变频器是变频的,怎么把电压也变小了啊?

网友A:
输出 频率低的时候 输出 电压 也会降低
这是 V/F控制

网友B:
直接用万用表测当然不准,要用谐波表,
再说变频器里也有参数看得到电压和电流的

网友C:
变频又变压啊

网友D(2005-04-18):
一般万用表是测量工频用的,频率变了测出的肯定不准.

网友E:
哥们学过电力电子了吗?变频器能变频也能变幅哦~~建议温习电力电子VVVF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