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5):
想问一下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端,只有50V左右怎么回事?变频器是变频的,怎么把电压也变小了啊?影响电机转速的到底是输给电机的电压,还是频率啊?

网友A:
N=60F/P,电机转速取决于频率;
但是变频器变频的过程中,为保持磁通不变,使V/F=恒值,故在变频的过程中,电压也在变

网友B:
菜鸟问题?没错。这个问题太初级了,以至于几乎所有的变频器技术资料,开篇即谈控制方式。
图片文字看不清,可点击放大。
用电压表检测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也是即不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