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如何转232?

楼主(2005-03-05):
谁能告诉我422转232的接线方法?
(不用适配器的)

网友A:
光接线?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这两种信号不一样,纯粹的接线是不可能完成转换的。

网友C:
有人说可以用电阻转换

网友D:
在三菱的论坛里有

网友E:
哦!
直接接线就ok?
电平不一样啊!
而且422是差压传输,232为电平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