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5):
PLC型号是MASTER-250K。我想知道如何才能将PLC中的程序通过笔记本上的USB接口下载到电脑中.

网友A:
去 买 一个 USB口 转 232 的 线吧(协议转换器) 30元左右!
安装一个 虚拟口 就 行了

网友B:
请问cuaijua 一下,USB口 转 232 的 个 虚拟口 如何安装?需要程序吗?在这谢谢了

网友A:
买的时候,附带的光盘里面有。按照说明就可以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