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急,急,急!哪位大侠请帮忙解答omron  plc通讯网络SYSMAC NET网 ,SYSMAC LINK 网和Controller Link网是否遵循DeviceNet现场总线标准。谢谢!

楼主:
再没高手救助,帖子就沉下去了。

网友A:
你说的这几种都是不一样的网络标准。SYSNAC NET, SYSMAC NET这两种网络目前已经基本停止使用了。目前主推的有叁层网络:DEVIECENT现场总线(设备层),CONTROLLINK(控制层),ENT(以太网)。
DEVICENET层是对现场设备的控制操作,主要用于I/O,AD/DA的控制。
CONTROLLINK主要用于PLC-PLC之间数据的交换,I/O,AD/DA,程序。
ENT可以用于PLC-PC之间或者PLC-PLC-PC三者之间数据交换,包括I/O,AD/DA,程序,等等都能进行通讯。

网友B(2008-01-26):
书上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