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昨天我儿子问我,热水为什么比冷水结冰快?
     我的解释是:“热水循环的快,所以外面的水不易结冰。而凉水循环的慢,所以外面的水易结冰,而冰又减缓了水与外面的热传递。”
     可解释完后,又感觉根本不合理,因为热水总是要降到凉水的温度,这时它的结冰过程应该和凉水一致了。那么它总要比冷水多消耗一些降温时间吧。
     刚在网上查了一下,没查到合理解释。大家接触过这个问题的,帮解答一下!

    谢了!

网友A:
假的,十大科技骗之一

网友B:
应该做下试验,看是否真的如此。

网友C:
对啊,做个试验,看看是那个结冰快~

网友D: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学生一现的,当时是用牛奶做冰激淋,这个现象当然用寻个小子的名字命名,叫什么么名我倒是忘记了,不过怎么解释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假的,十大科技骗之一

什麼科技騙術啊,熱水本來就比冷水結冰快!
以前上學自然課的老師時候講過,具體怎麼解釋不怎麼記得了。反正講深了,我就聽不懂了,講得太淺,覺得還是不大合乎常規想法

网友A:
这是几年前在全世界讨论得很热的一下问题,同一时期还有什么“水变油的科学技术”等,很是流行了一段时间

不相信的可以“姆潘巴现象” Google

网友F:
初中物理书上见过,比较笨没听懂,可能是老师自己也没听懂!

网友B:
那还是没结论呀。

网友F:
结论就是:没有结论。

网友A:
怎么会没有结论呢?

========================================
严密的分析之后,结论水到渠成:同质同量同外部温度环境的情况下,姆潘巴现象不会出现,不可能热的液体先结冰。

   此外,课题组还分析了姆潘巴现象之所以产生的3种可能情况:

   冰箱温度并不均匀,如果姆潘巴将其冰盒正巧放在冷却管附近,甚至与冷却管相接触,完全有可能热牛奶比冷牛奶先结冰;

   如果姆潘巴不喜欢吃甜,在冰淇淋中少放了糖,或者因为匆忙没来得及搅拌、糖粒沉在盒底形成固体,实验证明可先结冰;

   姆潘巴自制的冰淇淋中不仅牛奶加糖,还加入了淀粉类物质,在其少放糖、少放牛奶时会先结冰。

网友G(2006-08-12):
丫的。。。有点复杂!!!!!

网友H:
楼主的题目纯属无稽之谈。违反基本的物理常识。
但是姆贝姆巴当年在热水里放淀粉,就算不冷冻自己也变成糊状结冻了,而且越热冻的越快。有什么好讨论的。当然比冷水结冰快。

网友I:
中央台的有个什么智力测验也是这题,当时一公布答案就吧我弄晕了,怎么会是这个结论啊?

网友J:
不懂 不好意思 学浅 没听说过这个结论
仔细分析了 如果结论成立 从热水和冷水的差别看我想应该有两个理由
1.热水中盐类含量要比冷水少 易结冰(是小因素)
2.在传热过程有差别,由于热水中心和边缘温差大,会形成对流,冷水不会。所以冷水结冰过程是从边缘到中心一层层的结冰的,这样的过程很不利于传热;热水由于对流的存在,是由无数个冷源中心向周围扩展的,不会形成封闭的不利于传热的“冰罩”。(如果这个理论成立,是重要因素)

网友J:
另外 热水中空气含量比冷水小好多,我想这也是一个因素。
以上是我瞎掰的,当成一个因素考虑就成,没证明其正确与否,还不知道命题是不是对的呢。

网友K:
越看越晕,有没有权威点的资料。

网友L:
这个答案是个错的.以前讨论过,在电视上讨论的.上海一个中学学生认为这个答案是错的,与他的老师一起作的实验,最终推翻了上面的答案.

网友M:
如果你把水少开零下10 读也不会接冰
如果是蒸馏水更不会接冰

网友M:
水要接冰
1大两的空气(与水充分接触)
2要有冰核物质(固体杂质)
3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