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隙补偿

楼主(2005-03-06):
求助各位大侠:平面磨床数控改造,如何进行间隙补偿.

网友A:
间隙补偿?圓弧補間嗎?

楼主:
是Y轴直线补偿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用千分表打出,然后将间隙量填入数控系统的相映参数中。
严格的就是激光干涉仪分段打出,再在系统中执行分段补偿。

但是,间隙补偿只有在丝杆有预紧的情况底下才真正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