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各位大虾:
    小弟的工控水平较菜,有一小问题请各位帮忙解决:
   有两个一样大的电机,带两个一样大的齿轮,现在要求两个齿轮同步,请问就用两只变频器,设定同样频率,并同时启动,能不能达到要求.如果不能,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嗨嗨嗨,再说清楚一些,关键是这两个齿轮机械上是否耦合?或者说这两个电机的输出轴,是不是同轴?间接同轴?

楼主:
两个电机是单独分开的,请问是否可以达到同步的效果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要看你的同步控制要求。什么指标?什么要求?可以介绍一下现场的工艺情况。比如说,你的系统是怎样的?
同步控制的种类很多,方法也是千奇百怪的。针对不同的控制工艺、控制精度,采用的同步控制方法也不同。不知道你是怎样的情况。
本栏目里就有相关的同步控制讨论,你可以“潜水”看看去。

网友B:
恐怕一般的变频器都不行。可能需要同步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