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电动机断相热继相应的一相被烧坏, 怎样才能预防此事

网友A:
把热继电器换为空气开关就好了

网友B:
一般如果继电器动作,其他的器件也正常,那电机是不会烧毁的,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安装时,就没有严格的遵循有关规程.

网友C(2005-04-06):
你的电机应该是角形接法吧/可以选用带差动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