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有哪些方法可以节省电能。

网友A:
1,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2,及时补充无功。提高功率因数
3,增加变压器的利用率

网友B:
首先要指出是什么设备呀!!!

网友C:
用太阳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哪些方法可以节省电能。

网友E:
照明用点水油灯
工作用人力

网友F:
针对不同的用电设备有不同的节能措施,主要是运用调压,提高功率因数,消除谐波净化电网.

网友G:
偷电最接生了

网友H:
当然是针对设备还是系统!

举例:
经济运行方式就是能使整个电力系统的电能损耗减少, 经济效益最高的一种运行方式。例如长期轻负载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考虑换以较小容量的变压器。如果运行条件许可,两台并列运行的变压器,可以考虑在轻负载时切除一台。同样地,对负荷长期偏低等电动机,也可考虑换以较小容量的电动机。这样处理,都可以减少电能损耗,达到节电的目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照明用点水油灯
工作用人力
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