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我公司装设了无功自动补偿装置, 但功率因数依然很低。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呵呵,那就是一、补偿电容不够;二、负载变化太大,自动跟不上。请你指正。

网友B:
1、我公司电房的无功自动补偿装置, 在负载很少时(变压器容量50%以下)功率因数会很低
。当在变压器容量70--80%时,功率因数在90%以上。

2、无功自动补偿控制装置是否正常。
           ----------------------------------------------------

网友C:
不正常,无功补偿与变压器的容量使用的多少没有关系,一个正常的无功补偿装置,无论变压器的利用率是多少,都能补偿到0.95--0.98

网友B:
据实际电量表缴费单统计,用电量多(7、8、9月用空调),不会罚款
其他月用电量少,就被供电部门罚
当然与无功补偿装置也有关系

网友D:
单电源还是双电源?
是否存在计量装置接线差错?

网友C:
我说的是无功补偿 ,供电部门收费还要看变压器的利用率的高低。

网友E:
<渡边的秋叶>的说法是对的,无功补偿与变压器的容量使用的多少没有关系,你应该检查补偿系统:1、算一下设计电容量是否够? 2、自动投切装置是否有问题? 3、电流和电压检测接线是否有错? 4、功率因数低是超前还是滞后? 5、控制线路是否有故障? 6、检查自动投切装置的参数设置及自我检测等。

网友F:
功率因数应该跟用电量有关,我咨询过供电公司的。但是他们的解释也不能使我明白个中道理。

网友G:
我想你的MD也有问题,还有自动补偿控制的问题。

网友B:
以上各位说的都蛮有道理。
供电部门计算电量,除基本有功和无功,还要根据变压器容量加损耗有功和无功电量。所以功率因数应该跟用电量有关。
另外还是设备问题

网友H:
线看看收东补偿怎么样

网友I:
补偿电容不够

网友J:
我晕,谁告诉我怎么发帖子啊

网友K:
装了补偿装置,不等与就能有高的功率因数,因为要补偿的电容量必须匹配才行.

网友L:
引用 网友B:
1、我公司电房的无功自动补偿装置, 在负载很少时(变压器容量50%以下)功率因数会很低
。当在变压器容量70--80%时,功率因数在90%以上。

 2、无功自动补偿控制装置是否正常。
            -----------------------------------------------
这是否有些绝对了?有的只能控制器检测到线路中无功很少的时候即使功率因数低于门限值也不会投入电容的,否则会过补偿吧?

网友M:
与变压器利用率有关,以及变压器的无功损耗有关。无功损耗有定值+其他俩部分组成

网友N:
这种情况说明你的无功补偿装置没有起作用

网友O:
如果计算补偿电容的大小?

网友P:
应该是设置问题,用的是什么厂家的?

网友Q(2005-04-12):
[讨论]
无功补偿的电容量应是变压器容量的17%左右

网友R:
增加电容容量

网友S:
自动有没调好

网友T:
无功自动补偿控制装置是否正常

网友U(2006-01-14):
那位仁兄有无功自动补偿装置的论文?谢谢

网友V:
我想大概是你没接好取样的线路,我问你,你的取样电流从什么地方取来的?
另外自动补偿仪的面板上应该能显示当前的功率因数,你看与实际符合不符合?

你没说清楚,自动补偿仪有没有正常的工作,例如投入和切除是否正常。

网友W:
to   klaxl  能详细谈谈有关自动补偿的知识吗?多谢!!
比如其容量如何选择,接线的注意事项,电流或者电压的取样问题

网友X:
把功率因数装置的CT是多大?

网友X:
你进线柜的CT是多大?一般功率因数装置的CT比它小一号,功率因数装置在电流小的时候不会自
投.

网友Y:
跟用电情况有关吧,我公司上个月罚了1575啊

网友Z:
支持4楼的说法
还是负荷变化大
要不是不是单只电容容量太大

网友AA(2006-03-05):
补偿不够,请多加装补偿电容,200KVA请补偿到0。95以上

网友AB:
告诉你,这是无工自动补偿装置的测互感器变比过大造成的,换个变比小一点就可以了(按负载比例确定).

网友AC(2006-04-05):
9楼的说法比较正确全面.

网友Z(2006-05-27):
同意5楼说法

网友AD:
从情况看 应该是自动补偿工作不正常,变压器50%负荷时功率因数低
应该是功率因数已经由感性转为容性的了,自动补偿装置不能根据功率因数的变化
减少电容组。

网友AE:
我厂里的补偿柜的电容声音很大,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还有,就是,接触器有时会瞬间反复跳动多次,这又是怎么回事,
                 怎么解决

网友AF:
我所有一条10KV线路在安装了高压电容器后,反而功率因数比以前低了,请问是什么原因?线路上专用客户和公用变已基本装了无功补偿装置。

网友AG:
是欠流了,调补偿装置吧.

网友AH(2006-07-17):
1、可能补偿容量不够2、自动补偿装置是手动还是自动,手动有没有过补,如是自动,有没有正常运行

网友AI(2006-08-17):
1,单个电容容量太大.
2,自动投入的路数设置不合理.
3,小功率负载出现过补偿.
4,大功率负载欠补偿.

网友AJ:
1,补偿电容是否过少.2,CT PT是否变比都正确吗.3,功率因素控制器的延时自投时间设置是否过长.4,控制线路的接线检查.

网友AK:
是不是你的 控制器 变比 设的 太高 ~~~在负载很少时(变压器容量50%以下)   的电流很小控制器 欠流   所以电容器不投    当在变压器容量70--80%时,电流变大电容器才动作  ~~~    不知到对不对    你试着把变比调底一点

网友AL:
这种事常有,我们矿新上的补偿装置,补偿量不小但是上了发电机组后,功率因数下降的很厉害,我们也在查找问题的所在,估计发电机的问题!有谁对发电机比较专业的?请联系我13955458338

网友AM:
估计是无功自动补偿器的自动投切有问题
它取的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AN(2007-10-07):
315KVA变压器要多少电容

网友AN:
电容太少啊

网友AO:
电力变压器是多大的,取样互感器是不是太大了。如果是250kva,互感器用600比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