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

楼主(2005-03-06):
请问各位,转矩和功率有什么关系呢?功率一定的时候,转矩会变化吗?

网友A(2007-06-29):
对于电机P=Tn/9550

网友B:
Pj=PNyi
nj=nN/j
Tj=9549Pj/nj=9549PNiyi/nN=TNiyi
Ftj=2000Tj/dj

PN-机械系统原动机的额定功率.
Pj-作用在j传动零件上的名义功率
yi-原动机到j传动零件的效率
nN-原动机的额定转速
nj-j传动零件的名义转速
i-原动机到j传动零件的传动比
TN-原动机的额定转矩
Tj-作用在j传动零件上的名义转矩
Ftj-作用在j传动零件上的名义切向力
dj-j零件上传递转矩Tj的直径

这是机械设计常用的公式,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