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为什么普通的三相电机在低速运行的时候速度会不稳定呢?

网友A:
它是如何工作在低速区的呢?

楼主:
是在负载比较大的情况下运行的

网友A:
我见过双闭环可控硅调压调速系统的直流电机在大负载情况下转速不稳定,但那是由于直流调速系统本身的保护所至.
我想你得把情况将清楚一些或许别人能给你意见.
比如:电机选用的调速方式,什么类型的电机,空载时有无此种现象等.

网友B:
4楼的朋友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