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问题

楼主(2005-03-06):
什么是矢量变频器啊?

网友A:
你的那个:“想问一下用万用表量变频器的输出端,只有50V左右怎么回事?变频器是变频的,怎么把电压也变小了啊?影响电机转速的到底是输给电机的电压,还是频率啊?”现在是否明白了?
先搞清一个问题,然后再搞清另一个问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