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请问各位,都说伺服电机定位十分准确,那我想问伺服电机怎么解决惯性问题的呢?就算他在控制的时候再准确,当不运行的时候,是否还要向前冲一点呢?

网友A:
不运行时其实也是在左右晃动的,只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罢了

网友B:
是位置与速度同时控制的,快到位时电机的转速几乎为零(当然时间很短),到位后正如楼上所说会有轻微振荡!伺服就是让这个振荡很小!

   你看到本文就证明你对工业控制有一定兴趣,如果你想使用或者了解西门子伺服系统,建议你看完本文并收藏联系方法,以备后用。如果不是,看到此处请转楼下或离开本主题,带来的不便请多多担待!
   我们专门从事西门子伺服控制系统,伺服控制就是我们的专长,无论你需要伺服的产品还是技术上的支持,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如果你想学习西门子伺服相关的知识,就请到我们的网站来拾点贝壳吧!
   当然西门子其他的工控产品我们也有,因为我们是西门子运动控制中心吗!
   非常感谢你的阅读,有可能的话请和我们联系,你不会失望!

敬请联系:北京国恒联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李先生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魏公村街1号韦伯豪家园3号楼1单元101室
电    话:010-88570685,88579715,88579716
传    真:010-88570690
网    址:http://www.simocontrol.com

网友C:
伺服电机 的转子惯量很小! 电机 向前 “冲一点 ”也是很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都说伺服电机定位十分准确,那我想问伺服电机怎么解决惯性问题的呢?就算他在控制的时候再准确,当不运行的时候,是否还要向前冲一点呢?
其实当你的参数调得比较好的时候,它是可以不会过冲的,或者说过冲是可以容忍的,如果你的参数调得不好,你肉眼都可以看到马达过冲又反回来!
有些牌子得伺服都有专门的软件来调节。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公司以前用步进电机作过位置控制,走的是定长,速度是随主机的速度而改变,
当主机速度增加时,步进电机的速度也跟着增加,不过每一个周期的长度是一样的,也就是从PLC
发给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数是固定的,而步进电机的速度则由发给步进驱动器的脉冲频率而定,不管
频率多高,中间有没有降速,只要达到固定的脉冲数则步进电机就停,如果用伺服电机,请问怎样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我们公司以前用步进电机作过位置控制,走的是定长,速度是随主机的速度而改变,
当主机速度增加时,步进电机的速度也跟着增加,不过每一个周期的长度是一样的,也就是从PLC
发给步进驱动器的脉冲数是固定的,而步进电机的速度则由发给步进驱动器的脉冲频率而定,不管
频率多高,中间有没有降速,只要达到固定的脉冲数则步进电机就停,如果用伺服电机,请问怎样实现这个功能?
把加减速时间设为零就好了。

网友E(2005-04-08):
瞎说
我认为用SERVO更好,因为它有反馈.只是要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