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6):
能否给我推荐一款电机,每分钟2转左右,功率10W左右,最好是直流的。谢谢!

网友A:
变速箱行不行,

楼主:
变速箱有噪音,而且我们要求体积不能太大。高度约10CM左右,截面直径小于10CM。
我是搞电路设计的,没大接触过电动机,所以不知选用什么样的?请各位大哥给看看!谢谢!

网友B:
这么慢,应该没噪音

网友C:
转速这么低!还是用步进吧!又慢,又小,噪音也低,就是 转速 这么低,肯定 是 一亘 一亘的 (脉动)

楼主:
转速是低了点,我们要求转东要平稳,绝对不能一亘 一亘的!呵呵。

网友D:
我可以提供在每分钟2转下没有噪音,没有震动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及步进电机,绝对可以保证.

网友E:
hi~~~~~~~~
请用伺服电机,你的问题,不难解决,价格相比较高点,不过物有所值!

楼主:
能说个价吗?

网友F:
一分钟两转,如果用伺服,建议用17位编码器的,否则速度稳定很难保证,如果用步进,要选高细分的驱动器,最好每转脉冲数在50000左右,否则,也是保证速度稳定比较困难。

网友G:
用同步电机可做到

网友H:
提供一个参考对象:
计时用的电钟,秒针每秒转 1 圈,改一下另件,应可做到 2 圈/秒,价格 10-100 元.
只是功率小一些,不知有无功率为1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分钟两转,如果用伺服,建议用17位编码器的,否则速度稳定很难保证,如果用步进,要选高细分的驱动器,最好每转脉冲数在50000左右,否则,也是保证速度稳定比较困难。
'步进电机'他给我推荐了两款步进电机,到时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同步电机可做到
同步电机是不是还要加减速齿轮?那样噪音可能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供一个参考对象:
计时用的电钟,秒针每秒转 1 圈,改一下另件,应可做到 2 圈/秒,价格 10-100 元.
只是功率小一些,不知有无功率为10W的

10W功率好像也小,我们那个要求带8Kg负载.

网友I:
如果在高度10厘米、直径10厘米的尺度制造一个转速仅为2转/分的电机,技术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要想当复杂。每分钟两转,换算为电流频率就是1/30Hz,这是超低频电流,产生、控制、都有难度,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电机做成多层(比如3层、)多极(比如20极),用脉宽控制技术,采取连续移动驱动方式,控制电机转矩始终恒定,这样就可以使电流频率提高到1hz,有控制的可靠性。但是这样的电机需要许多的开关管来控制,并且需要控制脉冲编码控制,控制技术十分复杂,不见得能保证转速的平稳。而且因为使用量太少工业制造没有利润,就会使制造成本会变得无法接受。所以最好选用代变速器的电机,至于嘈音,可以使用有工程塑料变速机构的油浸隔振变速电动机,嘈音能保证在很低的的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在高度10厘米、直径10厘米的尺度制造一个转速仅为2转/分的电机,技术上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只是要想当复杂。每分钟两转,换算为电流频率就是1/30Hz,这是超低频电流,产生、控制、都有难度,一种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电机做成多层(比如3层、)多极(比如20极),用脉宽控制技术,采取连续移动驱动方式,控制电机转矩始终恒定,这样就可以使电流频率提高到1hz,有控制的可靠性。但是这样的电机需要许多的开关管来控制,并且需要控制脉冲编码控制,控制技术十分复杂,不见得能保证转速的平稳。而且因为使用量太少工业制造没有利润,就会使制造成本会变得无法接受。所以最好选用代变速器的电机,至于嘈音,可以使用有工程塑料变速机构的油浸隔振变速电动机,嘈音能保证在很低的的水平。

网友J:
我们 公司生产汽车天窗用的直流电机,蜗轮蜗杆再小同步带传动,噪音很小,可以带动22KG。体积大概是140*120*40

以上数据完全真实,可供你参考。

网友J:
补充一点:我们生产的是天窗,不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们 公司生产汽车天窗用的直流电机,蜗轮蜗杆再小同步带传动,噪音很小,可以带动22KG。体积大概是140*120*40

以上数据完全真实,可供你参考。

谢谢,不过体积好像略大些。

网友K:
可以看一下我们公司的电机。

很小的。。。转速可以调电压来实现。

德国的微型电机。瑞士FAULHABER集团的。电话:010-62641728 姓名:徐希冲

网址:www.u-motor.com.cn

网友L(2005-06-27):
引用 网友H:
提供一个参考对象:
计时用的电钟,秒针每秒转 1 圈,改一下另件,应可做到 2 圈/秒,价格 10-100 元.
只是功率小一些,不知有无功率为10W的

有没有这种东东更具体的参数提供?我对他比较感兴趣,多谢!
如有资料也可发到我信箱dennis.xu@163.com

网友H:
其实商场卖的转叶电扇的那个转叶电机就很接近你的要求,转叶电机好像是一个有减速的50HZ同步电机,缺点是每次开机方向不确定,价钱估计十多元。
你可到北京的西四附近,那里有几家卖电机的经销商,你可提出要求,让他们帮你选电机,甚至可定作减速器,得到不同的减速比,和需要的速度。

网友M:
呵呵,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我是小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