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

楼主(2005-03-06):
请问各位大哥,18KW的电机可不可以直流启动,如果用软启动器,大概要多少钱(普通的就行)?哪里有的卖

网友A:
18KW的三相交流电机可以直接启动。如果用软启动,用内接,选一个11KW的软启动就行了。22A以上即可。

网友A:
忘了说,要看变压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在180KW以上,直接启动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