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OVER

楼主(2005-03-06):
發題求問應將標題寫清楚!啥是............"頭痛"?感冒嗎?段落也應分隔!

在变频器的使用中,我经常碰到的确问题就是过流保护.
如果你设置参数不对,出现的硬问题,倒可以解决!但是让迷惑的是,很多变频器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偶然的.

比如几天才出现这样的过流,他的出现都是随机的,时间间隔.......不等.

在这里,请让我先排除环境温度及本身散热的问题,我们常规电气保护对电机在工频运行的反应是比较迟钝,但很实用(当然要假设我们的元件都是好的),而变频器反应却如此敏捷,虽然它对电机的保护更上一个台阶.

但对生产却带来极大不便,这种对偶然出现的过载(有时甚至是脉冲),我们的电机能够承受,其实并不需要这么娇贵的保护,这是不是我们变频器设计中的不足啊,我真的为这种不定期的过载伤透脑筋.

我对变频的原理知之甚少,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A:
没有碰到这个问题,可能和我们选型都是大一级到两极有关。

网友B:
您的電容器老化!換掉它.

楼主:
3楼指得是直流侧的电容吗

网友C:
楼主采用的是什么变频器?说说品牌。故障保护本来是数字化控制的强项,但是由于某种情况,故障报警如果误监控,误报错,那报警本身就成了故障了。故障保护也是“双刃剑”,弄不好“聪明反被聪明误”。

楼主:
西门子的也碰到过,我现在注速机上用的是深圳珊星的-----一个你可能没听过的品牌,问题多多,最头疼的就是这种过载跳,而对电机,这样的短时过载算啥啊

网友C:
现场的噪声干扰是报警保护误动作主要原因之一。解决的办法硬件与软件滤波共同作用;修改报警值得“窗口电压”参数;或者屏蔽该报警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