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弱智问题!

楼主(2005-03-07):
提到PID我总感觉不到它有优越性,它也是将设置值和变化量想比较,如果相等就不输出电流,相反就输出电流直到两者相等为止,那我用程序写不就可以了,如果按我的理解这个程序应该是相当简单的啊,里面还有什么其他的玄机啊?

楼主:
老兄,拜托说得详细点,光写一个工艺,我怎么理解啊?

网友A:
任何功能的模块都可以用一段程序来解释出来,但是人家把此功能都封装好了,使用不是更方便,何苦再写段程序来实现呢?

网友B:
呵,自作程序当然可以,以前没有PID指令的不都是自编程序吗

网友C:
晕哦,PID那有这么简单的。PID是一个复杂的函数关系。自做程序就用比例周期算法吧,又简单有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呵,自作程序当然可以,以前没有PID指令的不都是自编程序吗

心情JJ(MM):

            俺没有自己编过PID程序。您能提供个例子赠俺么?

            谢谢您噢!
            GUTEN  TAG!

            俺的E-MAIL:ZHTOK·126。COM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任何功能的模块都可以用一段程序来解释出来,但是人家把此功能都封装好了,使用不是更方便,何苦再写段程序来实现呢?
严重同意
有了更好用的何必再找麻烦呢
有了汽车就不用骑自行车了嘛

网友F:
哈哈
关键是汽车买不起啊!
还得掏钱!

楼主:
对啊,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就可以搞定的,我觉得厂家就没有必要非得要做什么PID模块了,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程序,客户就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要买这个模块了,我认为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用一般的思维模式来编程控制不好后,才来寻求PID控制模式的!只是我不知道其中的玄机,还请各位大侠多发表高见!

网友G:
呵呵。当然不一样了,你可以直接把给定与反馈的差值直接不加PID送出,但是,这样你能保证超调吗?能保证稳态响应时间吗?能保证稳态误差吗?

建议楼主看一下相关控制理论,了解一下控制指标有哪些,也许就能了解各种各样控制理论、控制方法存在的必要性了。

网友B:
你找一下SIEMENS的S7200有用程序作的PID程序

网友G:
印象中大学做控制仿真程序:做过常规PID算法(调了一节课的PID才把曲线调好)、史密斯算法、最小拍控制、达林算法。这是传统算法,理论依据相近,但是各指标的控制效果不一。

前些年,控制领域还流行模糊控制或神经网络、专家系统、系统辩识等等各种趋向人工智能的控制方案,包括基于传统PID算法的什么模糊PID、PID自寻优等等这些东西。

做控制理论的,希望把一种控制方式,搞得普遍适用。PID就是他们搞的一个东西。
我们做实际工程或项目的,只要找到一种或几种简单、实用、适合本系统的算法(哪怕是二分法)就满意了。--这大概是就所谓的玄机吧?

网友H:
PID 是 已经 经过长期实践验证 的一种闭环控制的算法!
可以参考一下  自动控制 原理
PID  特别是在 温度 等的控制中  很有用
记得以前有个 网友说的 他 做的 线切割机 还是 什么的 闭环控制
结构切出来 是波浪线
就是 没有用 PID算法造成的 !
PID是 个无静差系统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哈哈
关键是汽车买不起啊!
还得掏钱!
那你只能一个个二极管接起来自己连个PLC用了。。。想实现什么功能就怎么连吧。。这样方便多了。。。

网友F:
haha
我一般不用plc

网友I:
引用 网友H:
PID 是 已经 经过长期实践验证 的一种闭环控制的算法!
可以参考一下  自动控制 原理
PID  特别是在 温度 等的控制中  很有用
记得以前有个 网友说的 他 做的 线切割机 还是 什么的 闭环控制
结构切出来 是波浪线
就是 没有用 PID算法造成的 !
PID是 个无静差系统

鄙人是做数控的,在这里提出异议。数控中的闭环位置反馈跟温度流量等PID场合不同,它是一个全闭环的伺服系统(步进也可以做伺服),执行的是位置控制。而这里所说的PID是一个过程控制。

网友J:
哈哈
那是给不会写PID程序的而有必须用的
模块化  简单化

网友K:
静态观察中的

网友L:
适时精确简单

网友M:
迂腐,如果PID那么简单,要我们这些工程师作什么?

网友N:
就温度控制而言,PID 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升温但是又不会使温度升过头.

网友O:
说得倒简单,你用程序编编看,?
当初我用单片机语言编得半死,烧入后还不能用,我那时的晕啊。

网友B:
以前的S7200 DOS版编程手册中有把PID转成简单的算法,而且有指令的例子,可以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