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7):
变频器有电压和电流的模拟输入,那么4mA对应的频率是下限频率么,20mA对应的是上限频率么?我测过,当输入电亚是2V时,频率是30HZ,像是对不上,模拟输入和输出频率的关系在哪个参数上可以反映,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如选电流输入,则:
4mA对应的频率是下限频率,20mA对应的是上限频率!

网友B:
查看你设定的上限和下限的值,然后才能知道是否对应。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频器有电压和电流的模拟输入,那么4mA对应的频率是下限频率么,20mA对应的是上限频率么?我测过,当输入电亚是2V时,频率是30HZ,像是对不上,模拟输入和输出频率的关系在哪个参数上可以反映,谢谢各位赐教!
看了一下三菱A系列的说明书,模拟信号输入和上限频率,下限频率,高速上限频率及频率设定电压增益或频率设定电流增益有关系!
如果对不上,查看一下这几个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