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mt求助

楼主(2005-03-07):
LD X000
  SET S0
  STL S0
  OUT Y000
  OUT Y005
  OUT T0 K100
  SET S20
  STL S20
  OUT Y000
  OUT Y004
  OUT T1 K100
  SET S21
  STL S21
  OUT Y002
  OUT Y003
  OUT T2 K100
  SET S22
  STL S22
  OUT Y001
  OUT Y003
  OUT T3 K100
  OUT S0
  RET
  END  这个程序是控制红绿灯的,我是菜鸟,才学几天
  我现在已闭合x000按钮,所有的灯Y000-Y005都亮,断掉x000也没用
  按理应该一个一个的亮,象十字路口一样.
  求解,谢谢各位大侠.
  还有就是关于编程软件中端口具体是怎么设置,为什么有时说我通讯失败
  有时候又不显示>?

网友A:
LD X000
  SET S0
  STL S0
  OUT Y000
  OUT Y005
  OUT T0 K100
     AND T0
  SET S20
  STL S20
  OUT Y000
  OUT Y004
  OUT T1 K100
     AND T1
  SET S21
  STL S21
  OUT Y002
  OUT Y003
  OUT T2 K100
     AND T2
  SET S22
  STL S22
  OUT Y001
  OUT Y003
  OUT T3 K100
     AND T3
  OUT S0
  RET
  END
     都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看看上面的,再试验一次。

楼主:
ok了 谢谢你
可是为什么么y005老是亮着呢

网友B(2006-05-12):
哪位大侠能发一份FX2N-32MT的说明书及引脚图,各个功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