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加热稀饭锅

楼主(2005-03-07):
有有难题了,我单位食堂的稀饭锅是蒸汽加热的,由于线路太长,耗汽太多,汽费又太贵120元/吨,搜寻了半天也没找到电加热的,所以不得不向各位前辈求助,请帮忙

网友A:
这样的机器很多啊!

楼主:
大型食堂,一顿有三四百人一起吃呢,给介绍一下吧

楼主:
别的大单位的食堂不知道是怎么做的的

网友B:
如果考虑长久的话可以自己备个蒸汽锅炉的啊
那样只要出煤钱
用电的话很划不来的

楼主:
现在使着的就是蒸汽锅,不过是供汽管路太长,一天要用3吨汽,每吨汽又是120元,更不划算

网友B:
你们公司自己的蒸汽炉?

网友C:
用电加热管就可以解决问题,买五个大号不锈钢饭桶,每个单价100元左右,各买一个9千瓦的不锈钢三相电加热管,单价约为70元左右,量好对接口尺寸,在不锈钢饭桶的底部5厘米以上开一个与对接口一样大的孔,将电加热管装到不锈钢桶里面即可,接上三相电线,做好绝缘,接好接地线即可使用,注意开关要用带漏电保护的(德力西)开关单价50元左右,电缆采用四芯2.5平方软铜芯线,单价5元/米。注意:水没有加满不可送电,稀饭熬好及时断电,打饭时要切断电源,勺子也不要碰到电加热器。这种加热器的效率较高,也很耐用,使用又方便,比蒸汽过要好用,不知可否承受得起已经涨价的电费。

楼主:
谢谢,不知道能不能做个加热管和稀饭不直接接触的,哪比较干净,看着也舒服一点

楼主:
我单位由于生产上要用蒸汽,所以长年供应蒸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