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7):
现小弟工程做成wincc服务器和客户机形式,在服务器端,做成多用户形式,添加了客户机,定义了起始画面。生成了服务器数据*.pck,在客户机可以装载服务器数据,可是运行后找不到起始画面,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每个客户机可以定义不同的启动画面

网友B:
客户机的起始画面好象不能是服务器中的画面
客户机访问服务器中的画面中的画面通过:服务器前缀::画面名称.PD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