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7):
又便宜又好用的,多谢!

网友A:
我没用过,但同事说DS12887不错。

网友B:
DS1302,我以前用过。

网友C:
建议不要用12887,各厂家产品良莠不齐,买不好会把自己的产品牌子砸掉的。

1302、1227大概稳定性都不错,但是要加晶振、电源。

12887本质上也是1302、1227一类的片子+晶振+电池做的,用起来省事但是稳定性不敢保证。

网友D:
有道理!
而且精度不高。

网友E:
DS12C887
尽量选用有信誉的供应商代理的产品,自己做,恐怕好不到哪儿去.

楼主:
谢谢大家,1302我接触过,可怎么用都不好使,至今心有余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