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5-03-07):
继电器的线圈在单片机信号没有到的时候,只要一上电,线圈就通电,造成负载(1800W加热管)一直工作,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本来电解电容E4(耐压35V)两端应该24V的电压变成57V了,

网友A:
24V直接加在稳压管上不对吧?
8550集电极为什么接地?单片机的3脚本身是GND还是一个IO口?
仔细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哦,我实际的电路是接到2口,我这张图片被我连到3去了

网友B:
你的意思是想在正半周时得到24V直流电压,在负半周时得到-5V直流电压!参考点是公共的火线,你的继电器控制方式不对好可控硅的样子,如果参考点的电压大于你的DSP的参考电压时,你的继电器肯定的,还有一点,在负半周的时候你的E4两端有电压,你把你自己的电源电路再重新设计一下!有问题!!!你也可以用一个开关电源试一下控制部分是正常!!!

网友C:
同意4楼

网友D:
这样的电路能工作吗,?晕

网友E(2006-11-16):
可以工作的,EC4应是无极性电容,可适当减小。

网友F(2006-12-16):
我怀疑你的ATMEGA48接口芯片,脚2(PD4)输出信号是在0~-5V,没有给信号时为0V,由于前面电路结构采用PNP型三极管有轻微的漏电流,就使8050的基极电压高于发射极容易形成通路,继电器就工作。建议你在继电器与接口芯片电路之间用光电耦合器件做为继电器的控制开关,这种现象就没有。你所说的第二问题是你EC1电容对EC4之间形成倍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