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7):
所用互感器为100/5,一次侧要求穿两匝,二实际只穿啦一匝.这个倍数应该是多少?

网友A:
你没有讲清楚

网友A:
100:5

楼主:
哪里不清楚?

网友B:
100:5拉

网友C:
电源线直接穿过互感器这个倍数是100:5 ,就是100除以5 ,得20。
明确说就是电表度数是1的话,那就是20度。

楼主:
仁兄
关键是铭牌上要求穿两匝,而实际只穿一匝,会是40倍吗?

网友D(2005-05-11):
从你所说的情况来看,该互感器额定安匝为200安匝,只要匝数和电流的乘积为200的都可以成为这只互感器的额定一次电流。现在穿一匝,成了额定一次电流为200A的互感器了,也就是200/5A的互感器.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8楼说的绝对正确!

网友G(2005-06-24):
200/5

网友H:
互感器上标的是穿两圈是100/5,你穿一圈肯定是200/5了。

网友I:
听8楼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互感器上标的是穿两圈是100/5,你穿一圈肯定是200/5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