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7):
三菱F940触摸屏有二个通讯接口,一个是RS422口,一个是RS232口,422口用来与PLC连接,而232口用来与电脑连接。这样连接后,触摸屏不但能正确与PLC通讯,而且PC机也可通过触摸屏,将编制好的梯形图程序等与PLC正确双向传输。有没有哪位大虾试过在此连接方式下,用高级语言(VB)实现PC机与PLC之间的正确通讯?所采用的通讯协议?

楼主(2005-04-15):
小弟已经完全搞定了

楼主:
用编程口协议就是DEVICE READ DEVICE WRITE FORCE ON FORCE OFF

网友A:
请教422口与PLC通讯线的接法?F940(9针口)与PLC(圆8针口)

网友A:
TO:himen
    你好!非常感谢!再请教一个问题:F940屏如何进行“中文”与“日文”的转换?我的屏原显示中文,让我在屏的系统内按下“59”后现在显示日文,请问若何恢复中文。
   再次感谢!

楼主:
不知你指的中文(日文)是指制作的用户画面还是F940屏的操作菜单?如果是用户制作画面,可以在画面编辑软件(FX-GPWIN-C)上设置语言为简体中文,然后再传送至F940屏即可,如果没有原文件,记得要先从F940读出画面,保存至电脑,以防万一……如果是屏的操作菜单,因为它没有中文菜单,你只能在other mode-->set up mode-->language中将日文改为english

网友A:
谢谢!是使用画面的文字。

网友A:
已经在编辑软件(FX-GPWIN-C)上设置语言为简体中文,可如何下载(使用DU、还是OS)

楼主:
选DU,注意通讯速率要选9600bps

网友A:
to:谢谢HIMEN
    已经搞定OK。

网友B(2005-09-28):
谢谢!我也做一个。CHG-2005 @SOHU.COM

网友C:
冒昧问问:PC上位机来监控PLC乐,那触摸屏在这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只是操作面板的作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编程口协议就是DEVICE READ DEVICE WRITE FORCE ON FORCE OFF
请教大哥,那个编程口协议是怎么设置的,F930和F940
的协议是不是一样呀.

网友E:
怎样关闭F940的背光灯,我费了很多工夫,还是没能关,有人说要在PLC设置程序?请问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