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7):
你们好!不知哪位高手做过三菱PLC与51单片机的通讯.在此有些问题还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啦!EMAIL:2003LIN@126.COM
   1.是不是PLC的输入,输出端口状态出现变化时,就向编程口发送变化的参数?
   2.编程口是以什么格式进行通讯的?是不是1个起始位,8个或7个数据位和1个停止位?
   3.如果是1个起始位,7个数据位和1个停止位的话,哪8位数据位不是丢了一位?
   4.FX2N的PLC里有超过Y300的软元件吗?如何理解"OUT Y300"?

网友A: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B:
弄不明白阿,谁能介绍一下?

网友C:
给我个30的,我帮你搞定

网友D:
我不懂,但想也不会这么解.一般用一个模块和51通信,plc内部设置传递什么东西,要是用触摸平plc可以用小系列的用51控制外围,摸平当操作器,挺爽的

网友E(2005-12-15):
我作过松下与MSC51的通信程序,三菱和松下应该差不多,如你需要松下和单片机的源代码,我可给你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