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用过佳川变频,也用过英腾威变频,都是无法做到恒压供水,当然了,问题是出在我身上的,对PID相当莫生,对此方面相当精通人士,请发表一下你们的高见,

网友A:
PID只不过是一个控制方法而已,P代表比例调节,及是有差调节!I代表积分调节,及是无差调节!D代表微分调节,及代表一个正反馈调节,具有可以预见性,能超前感知负载的变化。要想搞懂它在控制系统中的作用,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下《自动控制原理》,要想很好的运用它,在强烈建议你去看一下《计算机控制系统》这里面都有很精辟的见解!

楼主:
谢谢楼上这位前辈,我目前碰到的问题是,所以的参数全部跟据厂家提供的数据写入变频器,但却没有恒压供水的攻能,可能是远传压力表与变频相连接发生问题,头痛,

网友B:
我用过英威腾的,用的是本身的PID还可以,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想了解请联系。

网友C: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哈哈,刚刚看到这个帖子。先不讲他的正确否,这种调节PID参数的模式。是最典型的“经验主义”。他不需要什么理论,只需要实际的现象作参照。所以,是普遍采用的调节方法。如果再有理论的结合,比如采用频域法的分析与计算,不仅定性,也能定量的解决问题。那才叫“牛B”。光是理论不行,光是实践不完美。

楼主:
档上的,你说话历害 云里雾里的,,,,,,,,,,,,,,,,,,,,,,,,,,,,,,,,,,,,,,,,,,,,,

网友E(2005-04-07):
shplc,多谢你了,这个口诀很实用

网友F(2005-10-09):
如果参数没问题,检测一下输入的模拟量信号是否正确,变频器端是否完好,接线是否正确,

网友G(2008-01-16):
这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工控葵花宝典”呀!!!

网友H(2008-08-22):
看着这些口诀总觉得好熟悉啊, 呵呵
理论联系实际是不变的真理啊, 哈哈

网友I:
这口诀真经典啊。我是个菜鸟,这只适合变频器的参数整定还是通用的啊?不知道哪位高人能不能把这口诀稍稍的解释一下啊,先谢谢了

网友J(2013-06-12):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侠怎么看波形呢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曲线怎么看 通过什么东西看

网友K(2024-06-21):
05年的高手,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