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请教各位:OMRON C200H系列PLC特殊功能模块的地址怎么配置?比如说在其中插一块模拟量输入模块,有4个通道,每个通道的地址是怎么定义的呢?恳请各位不吝赐教!(越详细越好)

楼主:
怎么没有一个人回啊?是不好回答还是怎么?我很想把它搞清楚

网友A:
单元号*100+通道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单元号*100+通道号*10

楼主:
panjan  大恩不言谢!一切尽在不言中!

楼主:
可能是 100+10*单元号+通道号!我也不知道!

网友A:
你说的正确上次我记错了非常抱歉

网友B:
可以见C200H编程手册中关于特殊模块的地址分配

网友C:
5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