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经常见到yjv kvv kvvr等代号,他们是什么意思呀?在那里可以查到?
另外,常用的接电机用什么型号的电缆?控制回路应该用什么电缆?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机械设计手册
BVR
RV

网友B:
有专门的电缆手册。

网友C:
控制电缆-——KVV
VV表示两层护套
R表示软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