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3-08):
谢谢,本人已购买到了

网友A:
电缆不能自己做的,要用适配器CPM1-CIF01或者CQM1-CIF02来连接。

网友B:
编程电缆是专用的

网友C(2006-04-22):
那请问PC-CQM1H 连接行吗?

网友D(2008-10-21):
请问那里可以找到这个软件呀
越峰,越飞越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请问PC-CQM1H 连接行吗?

这个电缆可用于CQM1H系列;
但CPM1A/CQM1是不行的;